这个不锈钢遮板怎么安装在设备上的,没看到螺丝

楼主(2023-02-15):
如题,求助大家一下,这个侧面的盖板怎么固定的,没看到螺丝。

网友:
种的螺栓

楼主:
卡扣是什么意思?是一种标准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卡扣是什么意思?是一种标准件吗

就像手机一样,也没有螺丝,你想想是不是这回事。

网友:
螺丝在里面安装的

网友A:
讲真,我真不知道楼主讲的是哪一块板子。侧面的板好像挺多的,没看到有明显螺丝安装痕迹的侧板好像也不少,所以,一脸懵逼。

网友:
内部安装

网友:
有的电脑机箱侧盖板也没螺丝的,但也可以安装的。

网友:
应该背面沾的有啥东西吧,这个东西起到连接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右边那个门开了看里面

没错。打开门,拍照看看,用手摸一摸,肯定能找到机关的。

既然这个板割成这个形状,肯定是有目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讲真,我真不知道楼主讲的是哪一块板子。侧面的板好像挺多的,没看到有明显螺丝安装痕迹的侧板好像也不少, ...

应该凹字形那张。

网友:
这种方法有很多,你能打开门看看就最好了,打不开就自己想,比如里面焊接了东西在里面上螺丝锁住,或者磁吸的都行。

网友:
最简单的,在内部焊接

网友:
这是粉体计量的设备吗

网友:
也有外面粘贴了一层纸

网友:
八成是磁吸

网友:
侧面能开门,那肯定就是钻里面拧的螺栓了。
钣金折个边,边上开孔。都是这样干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