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齿轮齿条升降机构断轴保护方案

楼主(2023-02-15):
我在设计中用到如图一种机构,齿轮齿条驱动扫描小车(整体重40kg左右)做往复运动,我们想做一种安全保护装置,防止减速机输出轴断轴时自由落体撞坏(虽然也没遇到过断轴,但小车上的镜头部分比较贵重,需要防止损坏),请教下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方案结构防止坠落。。

我试过用皮带通过竖梁顶部加带轮的方式加配重,但这种方式会影响小车上的镜头打图的效果
我也试过加导轨钳制器,小车正常工作时上下往复运动速度在300mm/S,如果断轴的话自由落体速度超过320mm/S就判断为断轴(运动过程中有光栅尺,可以读取实时速度),通过钳制器钳住导轨防止小车人下坠,但无论用常开还是常闭的钳制器都有隐患。首先,增加了气路和控制本身也增加了不稳定因素,其次,用常开的话万一断轴坠落一小段后钳制器也夹住导轨了,机器也报警了,但从客户使用习惯来看机器报警后会去下意识的断电,一断电的话钳制器又松开了,小车又会掉下来了,用常闭也会有别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研究一下防坠原理?

方案一: 用重力加速度检测防坠, 前提是你设备下降的加速度不能太大, 不然会误触.

方案二: 使用安全带结构, 当速度超过一定速度, 离心力增加, 导致棘爪甩锁定.

方案三: 由于你使用的齿轮齿条, 直接用这种防坠标准件, 原理同安全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案一: 用重力加速度检测防坠, 前提是你设备下降的加速度不能太大, 不然会误触.

谢谢兄弟
再请教下方案一中检测到超速了以后怎么防止坠落没看明白
安全带的方案寿命达不到
方案3是类似离心离合器吧

网友C:
电梯上有一种防坠落装置,是纯机械的,即使不能直接拿来用,也可以参考他的思路。或者你在电机输出轴上再加一套制动装置,断电制动即可,只要断轴就断制动器的电。

网友:
还有一个终极的做法,就是把镜头单独缓冲起来,这样的话即使断轴真的发生也能保证镜头不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
再请教下方案一中检测到超速了以后怎么防止坠落没看明白
安全带的方案寿命达不到

铰接棘爪, 配合安装有压簧或者拉簧. 正常情况下, 由于重力加速度g, 棘爪预压弹簧(拉簧是预拉). 当坠落时, 棘爪整体失重, 被预压的弹簧将棘爪弹出与棘齿配合锁定. 这套系统最重要的地方是棘爪自重与弹簧的平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梯上有一种防坠落装置,是纯机械的,即使不能直接拿来用,也可以参考他的思路。或者你在电机输出轴上再加 ...

谢谢,请教下制动装置是不是也类似我加导轨钳制器的方法,断轴坠落时抱住导轨了,客户不知情的情况下重新断电上电一下是不是又松开了

网友:
还有一种液压阻尼器,类似汽车减震的原理,低速是可以运动,突然加速就锁死,但是这个能不能持续锁死不清楚,楼主可以去了解下。

网友:
简单粗暴,可以做多一套从属传动,从传动和主传动同步,从传动是绳子收放,主传动走多少,从传动 放多少,主传动回多少 , 从传动 收多少,主电机断轴之后,绳子拉住升降机构

网友D:
镜头呢,镜头在哪里?没看到
最底下固定个弹簧。万一快速下滑,让别的地方撞到弹簧,别让镜头撞到弹簧。就好啦~
洗洗睡吧, so  easy

网友E:
为什么会断轴,设计成不可能断的不就行了,安全系数加大,,减速机大一个框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会断轴,设计成不可能断的不就行了,安全系数加大,,减速机大一个框号

我这边减速机输出轴收到弯矩,再加大空间不够

网友F(2023-11-21):
引用 楼主:
我这边减速机输出轴收到弯矩,再加大空间不够

lz的方案最后如何解决了

网友:
你在下面装个好点的缓冲垫吧。

网友G:
装缓冲器,稳稳当当

楼主(2024-01-11):
引用 网友F:
lz的方案最后如何解决了

目前是加了导轨钳制器,超过一定速度的时候夹住导轨防止坠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装缓冲器,稳稳当当

找不到合适的缓冲器,大神有推荐么

网友:
装个力矩限制器就行了吧,通过测量输出轴力矩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镜头呢,镜头在哪里?没看到
最底下固定个弹簧。万一快速下滑,让别的地方撞到弹簧,别让镜头撞到弹簧。就 ...

好思路!保护核心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