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类车床加工

楼主(2023-02-15):
长轴加工时,若两端中心孔已定,有夹位,有校表位。加工完一头,二道工序夹已加工好的一头,另一头上顶尖。分三段打表,跳动为0.02  0.05  0.05(从卡盘这头依次往右),测得顶尖跳动也为0.05左右。
    这头加工完,再次打表。测得第一次加工与第二次加工相连接的地方跳动为0.2,为什么轴会弯呢。
     是顶尖空不正导致的吗?求教。

网友:
细长轴会弯,粗的就应该是其他原因了

网友:
和轴的长度直径有关系

网友:
在人、机、料、法、环,用一一排除法。

网友:
上夹板,调头也必须两顶,一夹一顶不正,而且顶尖顶的力也有讲究,顶的方法有讲究。

网友:
写的很好

楼主:
|鑫森淼炎垚发表于 02-16 08:32在人、机、料、法、环,用一一排除法。
现在在用排除法了,控制变量,只留唯一变量。今天看看情况吧

楼主:
|无人机2911发表于 02-16 08:43上夹板,调头也必须两顶,一夹一顶不正,而且顶尖顶的力也有讲究,顶的方法有讲究。
夹板是啥,没用过啊。考虑过双顶,但是毛坯是?130??1000mm的不锈钢,怕是顶不住

网友:
夹板就是夹紧轴并卡在三爪上的,和外圆磨床的鸡心卡一个道理,我手上没有图片。可以一夹一顶粗车,再两顶精车,你不要小看顶尖的力量

网友:
能给个尺寸吗?

网友:
不知道,你顶尖是不是正的,你这个尺寸的轴正常装夹不会弯这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