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2022后我的异形孔向导 就不能孔位随动了 圆心点怎么样都是蓝色的

楼主(2023-02-16):
重装2022后我的异形孔向导  就不能孔位随动了  圆心点怎么样都是蓝色的  大佬帮我看看哪里有问题

网友A:
貌似这是显示了圆心或者轴线,视图-隐藏/显示里把基准轴和临时轴之类的取消点选看看

网友B:
无外部参考,圆心没有与外部零件形成同心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这是显示了圆心或者轴线,视图-隐藏/显示里把基准轴和临时轴之类的取消点选看看

没有用 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外部参考,圆心没有与外部零件形成同心约束

谢谢 解决了

网友:
还得是房工出马

网友(点评):
为啥不能是方工出马呢?

网友(点评):
因为楼主姓房

网友:
应该是没有约束上

网友:
升级版本的心态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