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一下设备的分割器和电机怎么选?

楼主(2023-02-16):
新人,需要设计一个公司内部一个非标设备,转盘式的视觉检测设备,问一下设备的分割器和电机怎么选?是选马达还是伺服电机 电机都是怎么控制的,还是说随便选一个 控制交给电控呀

网友A:
这……建议直接找分割器的供应商,把工况说清楚,让他帮你搞定

网友B:
你肯定是想:
随便选一个 控制交给电控

新人,管不了那么多,就这么办。

楼主:
那个品牌的分割器比较好 我们是要做视觉检测设备是要求比较高的 要是买潭子的 是不是很贵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建议直接找分割器的供应商,把工况说清楚,让他帮你搞定

兄弟这个办法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肯定是想:
随便选一个 控制交给电控

我得选好了电机和分割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建议直接找分割器的供应商,把工况说清楚,让他帮你搞定

那个牌子的好呢

网友A:
你是之前发了帖子问了那个吧,先做方案,标准件找供应商问问价格,加工件估一下,有个样子做成PPT去跟老板汇报,不要想着一步细化到位,老板看了做不做还不一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之前发了帖子问了那个吧,先做方案,标准件找供应商问问价格,加工件估一下,有个样子做成PPT去跟老 ...

标准件的品牌就先找头部供应商,询价汇报,以后控制成本的时候再换品牌就是了,所以让你先别细化

网友C:
先把你的夹具和转盘负载计算出来,动作周期,转动方向,就像楼上说的找供应商他会帮你选好,电机最好预留一台变频器的价格,
1,如果电机连续运转能满足回转盘的分度时间与间歌时间,则电机就不用停止,用普通电机就可以了;2,如果凸轮分割器间歇时间不够,则需要停止电机来延长间影时间,若每分钟刹车次数小于20次,可以选择刹车电机,若每分钟刹车次数大于20次,最好选择制动离合器,因为电机频繁启动,电流过大造成电机过度发热,容易烧毁电机。客户会问,用不带刹车的普通电机能停下来吗,是否能停下来,一要看运转速度是否过快,二要看静止角度是否足够大。如果是变频器驱动的,则可以设置变频器的减速时间到最小,还可以在变频器上加一个电阳来吸收感应电流以达到快速制动的目的,
3,确定电机功率。需要先算出凸轮分割器的输出转动扭矩,再换算成分割器输入轴的转动扭矩,然后在换算成马达需要多大功率。
4,确定减速机减速比。减速机减速比由凸轮分割器的分度时间来决定的。比如说分度时间为1秒,驱动角为270度,那么间歇时间为1/3秒,完成一次分割需要4/3秒,根据输入轴转动1=输出完成1次分割,即输入轴转动1图需要4/3秒,则输入轴转速为45转/分,则减速机减速比为1400/45,约为30;5,确定减速机类型。需要根据安装空间和客户的喜好,可以选择蜗轮或齿轮减速机。蜗轮可以选择与凸轮分制器直连的方式,齿轮选择用同步带或链条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把你的夹具和转盘负载计算出来,动作周期,转动方向,就像楼上说的找供应商他会帮你选好,电机最好预留一 ...

制动离合器 性价比好的,请推介一下

网友:
1:工位数
2:转盘直径,材质,厚度
3:单个工件重量
4:工位1旋转到工位2旋转时间  转动到工位后停下来加工时间
5:是否有冲压锚机的动作

网友:
几年不来社区,大家都把我这个专业搞凸轮分割器的给忘记了,什么选型配套,3D图纸,都来找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