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种双层料管(软管)

楼主(2023-02-16):
类似于大管子里套小管子,
小管子里是要输送的“液体”,
小管子外面,也就是大管子里是“能够实时”在加热的油或水--不能加热的水或者油,变成死水了,谈不上加热保温里面小管子的“料”
请问,我要搜索什么能在某宝里搜到这种管子

网友:
两根管子自己焊,加上温控器实时监测温度

网友:
大管多大,小管多大;压力多大,流速多大,整体多长,温度多高,腐蚀性多高。

网友:
那不就是一个热交换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