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O型圈密封原理问题

楼主(2023-02-16):
    问题是这样的

如上图所示,有一个内压3MPA,O型圈1有微漏, O型圈2也有微漏
  1.压力2位置经过长期放置后压力会是多高。
   2.如果分析该密封结构泄漏情况,装两个O型圈泄漏量,与只装O型圈1泄漏效果会是一样的吗。
感谢各位了,谢谢!  17711639381

网友A:
长期放置的话,压力2应该是接近内压(基本相等)直到内压完全泄露完
两个和1个的泄漏量应该是一样的(按较小的算),可以把泄露量当成1个小孔看,多道密封增加的是可靠性

网友B:
是不是O型圈压缩量不够?

网友C:
动密封还是静密封?

网友:
密封的本质不是不泄漏,是控制能接受的泄漏量;如果控制相同的泄漏量,一道密封的话,间隙很小,压缩量大,磨损快;两道密封可以减少压缩量,而且泄漏液也可以起到润滑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期放置的话,压力2应该是接近内压(基本相等)直到内压完全泄露完
两个和1个的泄漏量应该是一样的(按较 ...

那这种加两道密封,风险还是比较高,因为双O型圈密封做氦检时,是无法发现两个都存在微漏的情况,无法检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O型圈压缩量不够?

采用的1.9MM O型圈,  压缩量是25% ,表面粗糙度都很好, O型圈分型线存在有细微的飞边
现在泄漏量是8.0xE6 mba.L/s   要求是2.0xE6 mba.L/s  (用氦气检查)
且存在氦检第一次合格,后面测试又不合格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密封还是静密封?

采用的是静密封,O型圈线径1.9,压缩量25%。
实际情况漏率为8.0XE6mba.L/s(氦检),要求是2.0XE6mba.L/s
一个产品有时侯检测是合格,有时侯检测又超差了。经试验确定是一个O型圈泄漏造成,所以想再增加一个O型圈密封

如果增加O型圈,每个O型圈都有泄漏情况下,泄漏量两个O型圈与一个O型圈泄漏相同,那我多设置一个O型圈就没含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