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东西怎么报价

楼主(2023-02-17):
有两个加工件,铁板无表面处理,架子喷蓝漆。各位帮忙算一下价格?

网友:
关键的重量数据没有。!
架子2千。上面那个板,得1万。

网友(点评):
报价真实,

网友:
  60×60的方管,不同厚度,价格差异很大。

网友:
(毛坯重量*材料单价+加工工时*工时费+管理成本)*利润(30%)

网友:
这么简单的结构,算算钢材重量+人工再乘以40%利润得了(钢材重量是指含下脚料的毛坯)

网友:
第一个是45#焊接件,得预热焊接并焊后热处理

网友:
这是刚毕业的出的图纸吧,
第一个活粗糙度1.6,平面度垂直度10丝,这活留余量焊接后,退火,粗铣精铣留余量,再上磨床,如果必须满足公差,一万块差不多,材料不值钱,精度挺高,干着麻烦。
问问设计这个粗糙度和精度必须保证吗?可能刚毕业自己查表标准的,实际不需要这么高,不同精度和粗糙度,价格差得远,可能几倍的价格差距。

wrn
确实是,放在小车上的一块板,要这么高精度,太奢侈了,

网友:
第一个图有点可怕啊老兄。。。

网友:
那快大板能否采用焊接,大大节省成本

wrn
貌似就是焊接的,哈哈

网友:
第一块板,光说焊接,咋焊?啥标准?焊接后咋处理?退火?振动?时效?

网友(2023-09-12):
第一张图  直接板料CNC加工是不是比焊接在加工的合适

网友:
架子高度保证,保证精度多少?下面又是固定脚轮,使用方 地平那么逆天的平整吗?

网友:
未注表面3.2?

网友:
这车的用途未知的情况下你只能按(毛坯重量*材料单价+加工工时*工时费+管理成本)*利润(30%),当你知道他用途的情况下,技术沟通商榷,收缩工艺加工成本,提供新的报价

网友:
看样子子就是一个重载小推车的用途、如果是粗糙度、垂直度可忽略、激光切割下料焊接或者用螺丝锁都行(焊接后会严重变形、还要去应力)

网友:
设计鬼才

网友:
精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