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轮盘叶片加工如何抗震

楼主(2023-02-17):
各位老师,请教一个问题,加工这种涡轮盘叶片顶端外加的时候,采用磨削加工怎么减少叶片的颤动提高刚性呢?

网友A:
叶片间填充上树脂?或者设计专用夹具吧。

网友B:
更改加工方式,采用线切割试+转盘

网友C:
前工序加工余量留个10丝左右,用抛光轮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改加工方式,采用线切割试+转盘

线切割只能粗加工,因为其重溶层会影响叶片的疲劳寿命,容易产生裂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工序加工余量留个10丝左右,用抛光轮会好些

这个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叶片间填充上树脂?或者设计专用夹具吧。

不好设计夹具吧,叶片虽说是精密铸造的,但尺寸差异还是明显,夹具无法全部都贴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