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类塑料零件卡扣设计问题

楼主(2023-02-17):
我有两个圆柱类零件,插入到外壳内,要实现不能径向转动,这个外壳体需要设计什么样结构能否避免件1径向转动,同时保证件1还可顺利地轴向插入和退出?
件1是采用PC材质,那件2壳体是用金属件还也是用PC?
谢谢大家提供思路!

网友A:
径向转动是个什么意思?,,,我想半天不知道径向怎么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径向转动是个什么意思?,,,我想半天不知道径向怎么转动

不让圆柱体旋转

wrn
应该是轴向转动

网友B:
。。。。有一说一 转动不叫径向吧。。。   单纯的不让转动 能进能出。。不就是键槽结构就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说一 转动不叫径向吧。。。   单纯的不让转动 能进能出。。不就是键槽结构就行吗。。。

件1必须比较顺利的拉出和推入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件1必须比较顺利的拉出和推入才行

顺利与否看配合就行吧   花键就是这原理   你如果轴向不需要卡死的话

网友:
可以参考大部分吸尘器 装灰那个机构,

网友C:
件2 金属,铣槽不就满足了吗

网友:
壳体上开个孔用顶丝,或者用键槽,键槽装配要求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利与否看配合就行吧   花键就是这原理   你如果轴向不需要卡死的话

轴向不得卡死
件1是注塑件,不想搞花键型,浪费成本

网友(点评):
最烦这种。。。你前提都没说清楚,人家给建议了,又跑出来说这样不行,那样不行,这样怼人,并不能显出你历害,相反,想给你支招的,也就收口了。

网友(点评):
谁说让你做花键了? 看不懂话吗我去。。

网友:
把零件2做花键是成本最低的选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件2 金属,铣槽不就满足了吗

关键得是推拉方便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当大家在说键类结构的时候,你拒绝的理由是推拉方便。推拉方便不方便和键槽有什么关系?你把间隙给1米都不用你推拉,他自己就掉出去了。

网友:
上下开键槽吧,既然是注塑件担心什么成本

网友:
等待正解,感谢分享

网友:
你这个要求肯定是键槽,然后就是根据材料的特性来算凸出量,让它插入取出不需要太大力,但是插入到键槽配合地方又能卡住

网友(2023-06-09):
楼主莫名的一塌糊涂

网友:
这不就是对接插头的防呆设计吗?

网友:
6楼说的对,可参见鼓形齿式联轴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