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出现这个问题,如何处理

楼主(2023-02-17):
如图所示,该如何解决

网友A:
大概是启动了多个SW进程吧(正常SW是单进程多窗口,但是也可以同时启动多个),把所有的SW进程都关了,再打开看看,貌似不管它也没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启动了多个SW进程吧(正常SW是单进程多窗口,但是也可以同时启动多个),把所有的SW进程都关了,再打 ...

没有双开,就是保存时,或者是三维图重置刷新时会跳出了,,,

网友:
怀疑你版本是SP0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双开,就是保存时,或者是三维图重置刷新时会跳出了,,,

如果经常出现,把SW安装包里prereqs目录下的SQL、dotNetFx、VCRedist(有多个)之类的重装一下试试,最好先删除掉已安装的

网友(点评):
还有个可能是权限问题,把用户账户控制改成从不通知然后用管理员权限启动SW试试,如果可行,就把SW完全卸载,然后在用户账户控制改成从不通知状态下安装,启动正常后可以再改回正常用户账户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