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臂关节力矩不够的问题

楼主(2023-02-17):
各位大佬,协作机械臂,关节输出力矩不够,有什么办法通过机械结构对电机力矩进行补偿,在重载的运行范围内,给予一点的力矩补偿,工业码垛机械臂有些会在二轴加液压缸或者弹簧,协作机械臂有没有类似的结构。

网友A:
问机器人供应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机器人供应商呀

自己设计机械臂

网友B:
加个气缸辅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气缸辅助下

气缸还要加外挂气泵啊

网友(点评):
不知道你的结构,不知能不能用那种储气式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气缸还要加外挂气泵啊

就类似这种协作机械臂

网友C:
机器人买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器人买小了吧,

不是买的,是自己设计,空间的原因,没办法放下很大扭矩的电机

网友:
这种好像没什么好办法,你看搞个减速比大一点的减速器行不行

网友D:
如果用的是谐波,换个减速比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的是谐波,换个减速比大的

减速比大尺寸就大,就是放不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减速比大尺寸就大,就是放不下啊

一般谐波减速机相同尺寸可以选择不同减速比, 是不是你选的品牌产品系列不全? 谐波减速机的传动比是由柔轮和刚轮的齿差决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减速比大尺寸就大,就是放不下啊

你这误区有点大,同一型号内的谐波,有多种减速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误区有点大,同一型号内的谐波,有多种减速比

可能有点考虑就是成本问题,太贵,就是想有没什么机械方式补偿不够的力矩,比如斗山的一个专利,用弹簧补偿。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类似这种协作机械臂

这种结构本身BUG就很多,建议重新做结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结构本身BUG就很多,建议重新做结构设计

ID如果就这样,不妥协,结构不是只能优化结构方案去适配

网友E:
引用 楼主:
ID如果就这样,不妥协,结构不是只能优化结构方案去适配

那做出来的产品有啥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做出来的产品有啥意义

也是从多方面考虑的,希望外观好看,尺寸还不到,负载还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从多方面考虑的,希望外观好看,尺寸还不到,负载还高

恕我直言哈,你做的工业品又不是消费品,好看不实用,能行吗?

网友F:
电机不能加,里边的齿轮比能不能放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不能加,里边的齿轮比能不能放大啊

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做的,就是想知道有没有这种补偿的方式,这样就可以选一个小扭矩的,这样不是降成本了。

网友G:
韩国斗山(Doosan)那款20公斤负载的协作臂,好像在大臂里做了文章以实现重力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G:
韩国斗山(Doosan)那款20公斤负载的协作臂,好像在大臂里做了文章以实现重力补偿

是的,我看了它的专利就是里面加了弹簧,搞得补偿

网友:
那是平衡臂的设计,你自己找balanced arm的专利看看,很多台灯还有医疗用的无影灯,生物显微镜的臂,还有显示器支架的臂都是用的类似原理。但是我觉得你要把两种机构合并到一个臂里面,基本上很难,做出来也不可能有协作臂的外形,你哪个协作臂的图应该是仿PANDE或者KUKA的,那个可是碳钎维外壳的。

网友H:
有专利并不代表有产品,你的问题换一个减速机就可以解决了,不知道你为什么搞得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专利并不代表有产品,你的问题换一个减速机就可以解决了,不知道你为什么搞得这么复杂。

那个是仿kuka的,只是想了解有没有做过类似的方案应用产品上,感觉也是一个方向,小扭矩电机配补偿,整机就可以做的轻很多,全碳纤维外壳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