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准问题

楼主(2023-02-17):
请问各位,下面这种标注方式合理么。我一般见到这样形式的同轴度基准都是A,他这里使用同轴度A-B,合理么?
第二,这里两个孔的长度这么小,做基准可以么?

网友:
感觉不合理,标的是B的同轴度,使用的A-B的共同基准

网友A:
表示这两个孔要一刀加工出来,不要反面加工。

网友:
怎么检呢?

网友:
不合理。不需要B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这两个孔要一刀加工出来,不要反面加工。

您的意思这样的表示方法是有的,意义是要一刀加工出来?

网友:
不合理。B既是基准又是测量对象,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但是话说回来,这个同心度在检测的时候,单靠A这一个曲面可能比较难取轴心,需要在A面取三个点,在B面取三个点,两个面距离更远,取的轴相对更精准,测量的同心度也更准。

网友:
这不合理,不说别的,假如你想标一个尺寸和两个基准都同轴应该标注的是A和B在两个方框里的,A-B代表的是A基准没法测量要通过B基准来测量那种情况。  况且这图里怎么自己和自己同轴这是什么。。。。

网友:
没见过这种情况,我一般都只标一个孔作为基准,其他孔以此基准标同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