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承重的计算

楼主(2023-02-17):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承重的计算。看图
我们的这个玩具制,PVC90,密度是:1.372,产品最高处是:17.5CM,重量是:168.8,脚高度是:9CM,
怎么计算脚的承重?

楼主:
你们没看到图吗?真是见鬼了

楼主:
你们看不到图?

楼主:
哈哈~这图自己跑了

网友:
你这得需要建模 计算吧

网友A:
如果重心在四个脚的中心,那么重力除以4得每个脚的支撑力

网友:
四个小秤垫脚上

网友:
我感觉9楼说的不错,看重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重心在四个脚的中心,那么重力除以4得每个脚的支撑力

得出脚的支撑力,那脚需要多大的?有没有什么计划公式之类的?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B:
如果要理论计算的话,得先找出重心,用三线提调,再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重心在四个脚的中心,那么重力除以4得每个脚的支撑力

那是不是我直接用168.8G的重量来除以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理论计算的话,得先找出重心,用三线提调,再计算

三线提调?不明白什么意思?能说明白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得出脚的支撑力,那脚需要多大的?有没有什么计划公式之类的?

力*力臂然后分散到支撑点的位置,重心如果知道的话,你的力臂也就知道了,分到每个支撑点的力就能算出来

网友:
你模型有吗,有模型可以软件分析。没有的话就楼上的方法。不然就大致计算

网友:
CAE搞一搞

网友(2023-03-30):
前腿电子秤,后腿放在平面上,跟电子秤等高,结果除以二。
后腿也是这样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