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如何在圆柱体上45度方向钻孔

楼主(2023-02-17):
圆柱体上目前已有4个孔,但是我想在距离这两个孔位中间另外钻4个孔,前4个孔是在前视基准面上,做完一个后,阵列
但是另外的4个孔为了使其与前面4孔交错,我必须与前视基准面呈45度角做一个基准面,但是这个基准面始终建立不起来,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
在参考几何体中新建基准轴,在借助这个轴和其中一个面新建45度角的面,然后借助轴的圆周面和之前的面新建平行或者垂直的面,打孔,阵列,完活。

网友:
你需要建个草图画一条线,然后以此线为轴建基准面

网友:
方法太多了。。。。建基准面的方法也多啊,都是基础。
比如先画一条和水平轴成45度的线,然后通过这条线建一个过圆心的45度的平面,然后再建一个和这个45度平面等距圆半径的平面。。。。。

网友:
可以参考现有基准面,先旋转再偏移。
建立基准面是最基础的建模要求之一

网友:
最基本的就是两基准面建立一基准轴,第三基准面绕轴旋转建立基准面打孔了

网友A:
基准面和圆柱面相切就可以   切除特征生成时可以选择方向 前提是作为方向的草图需要与拉伸切除的草图基准面垂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准面和圆柱面相切就可以   切除特征生成时可以选择方向 前提是作为方向的草图需要与拉伸切除的草图基准面 ...

我好像理解错了

网友B:
你是初学者吗?这个问题压根就不是什么问题,基本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初学者吗?这个问题压根就不是什么问题,基本操作

这种情况很少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