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压传感器

楼主(2023-02-17):
大佬们,有没有这样一款传感器,比如我需要夹紧一根管子,管子每个尺寸都不一样,他可以知道已经夹紧了不会再施加多余的力然后保持住。

网友:
搞个溢流阀,超过预定压力就溢出来

网友:
在夹紧那放个贴片式压力传感器不就好了

网友:
给个硬限位呗,看你的结构夹住也是活动的

网友:
为什么要传感器呢,直接控制液压的压力不就行了

网友:
(ง •̀_•́)ง
并列光电自动传感器,以此确定管的大小尺寸,
然后根据大小尺寸传感切换对应的夹紧缸的溢流阀!

网友:
建议你油缸改电缸,一切就迎刃而解,想要多大的力就要多大的力,随时停。扭矩模式
压力传感器,压力波动很小,可能在手爪上反映很大。建议在手爪末端加力觉传感器,

网友:
加在油缸进口,保持压力在加个蓄能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