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轴度和圆跳动的问题

楼主(2023-02-17):
一般轴我都是标圆跳动,但是轴上的孔是标同轴度还是跳动合理?

网友A:
两个不同的含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不同的含义吧

是的,跳动不仅包含了同轴度,还包括圆柱度等各项误差在里面,我看挺多轴都是综合要求跳动公差,但是轴上的孔怎么要求,没有遇到过

网友:
标同心度给机加传递的信息更直接。

网友B:
A与B之间的位置关系没有

网友C:
跳动只能是表面作为被测要素,不能是轴线,所以图纸标注在轴线上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跳动只能是表面作为被测要素,不能是轴线,所以图纸标注在轴线上是不对的。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A与B之间的位置关系没有

A和B的同轴度吗?我看设计手册轴的设计举例里面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