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轴承怎么固定

楼主(2023-02-17):
请教一下轴承怎么固定

网友:
轴承室和波弹吧。留个空隙

网友:
双螺母,螺母加基米螺丝,螺母加销轴或扣位,轴台阶,卡簧。不懂查手册,也或者机械设计书籍。

网友:
遇事不决上电焊

网友:
这说的过于笼统了,是哪种轴承应该说明一下,比如角接触轴承,推力轴承,深沟球轴承等

网友:
带座轴承   轴承箱   楔形圈  液压涨紧  带挡边轴承  轴上开螺纹
全面满足你的各种需求

网友:
用螺栓固定

网友:
轴承怎么固定?怎好像再问社友们饭怎么吃?

网友:
台阶、加卡簧

网友:
电焊,只要有焊机,固定牢靠,简单 ,

网友:
轴向还是径向?这问题不靠谱,就像问人怎么吃饭?

网友(2025-08-06):
轴肩、止口、端盖、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