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所学(5)-不锈钢石墨缠绕垫

楼主(2023-02-17):
不锈钢石墨缠绕垫
1.由于是高温、高压,耐腐蚀的炉前设备,所以采用了不锈钢石墨缠绕垫作为密封材料。
2.不锈钢金属缠绕垫片一般采用304、316金属带与石墨、石棉、聚四氟乙烯、等柔性材料相互重叠螺旋缠绕而成。
3.具有良好的密封性能和压缩回弹性能,适应于高温、高压、深冷、真空及操作参数急剧变化的腐蚀性介质,适应液化气储配站、石油、化工、炼油、贮罐顶部入孔等场合。

网友:
绝热吗?
我在阻火器上见到过这玩意。

网友:
要求配合面和被配合面加工的平面度和光洁度较高,之前过滤器盖位置用过这种密封圈,加工精度不够总是泄露。

网友(点评):
不需要很高吧?一般化工用的法兰面贴合即可

网友:
比较贵;不好重复使用;做到密封很好不容易;

网友(点评):
也不算贵吧,燃气管道用密封都可以,一般在管道上拆下来就要更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