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剖视图中的编辑草图不能用

楼主(2023-02-17):
打开剖视图命令,其中的编辑草图按钮显示灰色,不能用,是软件问题吗?

网友:
先画个草图,再剖

楼主:
本意箱沿图示草图圆周剖切后展开,画出了剖切圆,编辑草图还是不能用,有没有大神指导下,这种剖视图如何做?

网友:
刨面线需直线,在主视图上剖。点击“剖面视图”按钮后,直接布置剖切线即可。

网友:
因为就不是这样操作的。工程图上选中你的剖面线右键,编辑切割线,编辑草图

网友(2023-03-28):
你跑CREO的地盘来问SW的剖面问题,是故意的吗?
SW没有曲线剖切并展形的功能,所以,你这想法不符规则,软件自然不会让你随性来干。

网友: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
把自动启动剖面实体前面的√去掉,然后在主视图上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