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森公司的一种消间隙的齿轮具体是派啥用处的呢。

楼主(2023-02-18):
有七八个这么样的齿轮,应该是高速钢一类的吧,很接近一种刃具钢材了吧。

网友:
消隙齿轮可以避免反转时的回程误差。

网友:
这是一个齿轮分成两个齿片,再调整两个旋转角度来消除间隙?

网友:
你买来干嘛用的都不知道么?消除齿隙是精密传动的。你不做精密传动买来干嘛?

网友:
怎么消除游隙?内孔和齿形外圆偏心?旋转一定角度消除游隙,锁紧螺丝?

网友:
3楼  说的很对,这个怎么用和原理网上很多,不是新奇东西。

网友:
相当于两个相同的齿轮利用错齿消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