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带动一个圆盘转动需要计算哪些参数?

楼主(2023-02-18):
伺服电机带动一个圆盘转动需要计算哪些参数?启动停止时间可以比较长。我计算转动惯量,匹配,那是不是还要核算扭矩呢,怎么计算呢

网友A:
算需要的扭矩和启动停止惯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需要的扭矩和启动停止惯量

你好,具体怎么计算呢,扭矩是按转动惯量换算??有公式??

网友A:
这是我的算法  你参考我也不知道到底对不对  T=FR       T=j*w   j=0.5*mr2    w=2 pai  n

网友A:
然后搭配减速机力大于需要的就可以了    惯量比  参考一下用的什么电机然后小于10还是20 还是30 就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的算法  你参考我也不知道到底对不对  T=FR       T=j*w   j=0.5*mr2    w=2 pai  n

w不太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搭配减速机力大于需要的就可以了    惯量比  参考一下用的什么电机然后小于10还是20 还是30 就满足

请教一下,惯量比不匹配会发生什么情况,我看推荐比是30以内,但是我算出来是60,会不会转不动??我加减速时间可以拉长

网友(点评):
伺服会超调震荡

网友:
再/启动的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惯量比不匹配会发生什么情况,我看推荐比是30以内,但是我算出来是60,会不会转不动??我加减 ...

应该会停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