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伺服配减速机的问题

楼主(2023-02-18):
升降机构:导轴+滚轮。。固定滚轮左右/前后侧板 ,重量约50公斤。。。不考虑其他负载。。。请问我用0.85千瓦的伺服配减速机能带动吗

网友A:
不知道速度说个毛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速度说个毛线

不考虑速度。。速度很慢

网友(点评):
那肯定行

楼主:
减速机速比8    用的是现有的

网友B:
带不动,速比需要80.。。或者更高。。速比8已经很快了。没有0.85KW这个级别,有0.75KW
如果确切计算,需要皮带轮的大小 材质  传动方式  需要摩擦系数 提升的角度  外部张力   定位时间  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不动,速比需要80.。。或者更高。。速比8已经很快了。没有0.85KW这个级别,有0.75KW
如果确切计算,需要 ...

我一个人双手能提起来,电机能带动吗?

网友(点评):
别人跟你谈数据,你跟别人谈感觉。那你自己凭感觉去搞呗

网友(点评):
可以看得出来你的劲儿很大啊 反正我是提不起来哈哈哈

网友:
刚弄了一个0.37KW三相电机,RV减速机40减速比,同步轮60直径,最大120公斤

网友B:
你的态度惹我 生气了。你觉得你能提起来,电机就能提起来??
对于你不怎么专业而别人又相对专业的领域,咱要谦虚谨慎。
话不多说,上图
0.75KW的电机,额定扭矩为2.39NM。。通过计算(假设皮带轮100mm直径,速比1:8)仅仅是静载就需要3.8NM的力矩。
当然,条件不一样有可能会更大。(这里我设置了0.5S的加速时间,实际上大部分伺服电机的默认加速是0.2S加速至3000r/min)
推荐你讲减速比加大至1:14

网友:
这种升降机构有必要用伺服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态度惹我 生气了。你觉得你能提起来,电机就能提起来??
对于你不怎么专业而别人又相对专业的领域, ...

我查了一下伺服电机型号:转子转动惯量10公斤。平方米。。。。。减速比8的话就是增加到80公斤。。。。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负载50公斤也勉强可以啊

网友:
天,我觉得你还是就画画图得了,不要去设计啥机械结构,你的机械基本功比我这个写程序的电工都还差很多

网友:
楼主只是问能不能带动,底下说啥呢?肯定带得动啊,大头儿子无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态度惹我 生气了。你觉得你能提起来,电机就能提起来??
对于你不怎么专业而别人又相对专业的领域, ...

你这个是自动计算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态度惹我 生气了。你觉得你能提起来,电机就能提起来??
对于你不怎么专业而别人又相对专业的领域, ...

我用的伺服电机额定扭矩5.39  瞬时最大扭矩13.5    减速机速比8的话40NM

网友:
初中知识就够了,如果有40NM,差不多能升起来了,当然还要看轮子大小,0.85千瓦伺服好像没这么大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不动,速比需要80.。。或者更高。。速比8已经很快了。没有0.85KW这个级别,有0.75KW
如果确切计算,需要 ...

昨天通电试了,可以运行。。能带动。。。就是速度不能快,一快就抖。。能用。。。当时担心提不起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通电试了,可以运行。。能带动。。。就是速度不能快,一快就抖。。能用。。。当时担心提不起来

恭喜恭喜 实践出真知。。速比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恭喜 实践出真知。。速比多少啊?

8

网友B:
恭喜恭喜
伺服电机铭牌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恭喜
伺服电机铭牌发一下?

汇川

网友:
赞,我草率了。。低惯量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