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文件UG怎么选

楼主(2023-02-18):
导入的stl模型,它的面怎么能被UG选中为曲面,能生成曲面上的点,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A:
stl好像没有曲面吧,都是三角平面

网友B:
UG的逆向工程就是争对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l好像没有曲面吧,都是三角平面

是的,导入都是小三角平面不能选择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UG的逆向工程就是争对这个的

这个模块在哪里呢,我安装的是10没自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