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检查基准选择

楼主(2023-02-18):
各位老师麻烦看一下该零件三坐标检查C基准如何确定

网友A:
两小孔中心线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不能是毛坯两边定基准c

网友:
图纸上会提供基准的吧

网友B(2023-03-22):
引用 网友A:
两小孔中心线

安装时应该是以两个小孔安装,和毛坯侧面没关系,所以还是应该以两个小孔连线作为C基准的。

网友(2023-05-18):
引用 网友B:
安装时应该是以两个小孔安装,和毛坯侧面没关系,所以还是应该以两个小孔连线作为C基准的。

有没有可能这个C基准是控制毛坯孔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