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提供一款导轨,要求如下,谢谢!!

楼主(2023-02-18):
请大神提供一款导轨,要求:可以承重一个长400mm,宽180mm,高500mm的水箱,抽拉距离300mm,要有防倾倒的结构,谢谢大神!!

网友:
导轨我没有,不过我可以提供导轨原材料

网友:
嘿嘿,又没精度,下面放倆根圆木棒,不一样可以拉?

网友:
一共也就36kg,直线导轨不行吗,或者直接做槽钢+滑轮

网友:
你是要人给你算一下选什么规格的导轨吧,根据体积算重量,如果单导轨,圆轨肯定是用不了的,只能选方轨,选型有参考MR,MP,MY。如果双导轨就无所谓了,承重能满足就可以了。

网友:
大神欠你的?如果不欠,大神也很忙的,没空搭理你。
弱弹地问一句,小神够不够资格提供信息呢?

网友:
你这要求不就承重够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