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能带动的电机,电源为什么无法带动?

楼主(2023-02-18):
我有一个往复锯坏了,把里面的电池和齿轮箱拆了出来。

1、用24V电源经过变压成12V的直流电供电,电机是转一下,停一下。

2、但是用另外一个12V锂电池直接供电就可以正常转。

这是为什么?电源和电池的输出都是直流12V,有什么区别吗?

电源:

锂电池:

电机:

网友:
直流直流转换器只有3A吧?

网友:
功率小了呗,电池放电可以几C

网友:
这种电机启动电流最小10A

网友:
动力锂电一般放电倍率10C, 20C, 30C(有些恐怖的可以做到120C), 按你图片电池, 10C倍率可以放电20A, 所以你电源至少要用20A以上的电源

网友:
可以看一下电机的电流是多少

网友:
1000w的机器20V电压正常运转要50A的

网友:
电源的电流不够大

网友:
开关电源的电流普遍都很小的,为电机,大功率功放等供电不合适

网友:
电机启动电流不是 随便拿个电源就能用了

网友:
电源的输出电流太小了

网友:
电源充当电机的电源,功率或者是电流,要比额定的大三倍才勉强沟通,大功率的更是如此。开关电源,电流稍微大点就保护了。

网友:
排除接线问题,明显是DC-DC转换功率小了,输出电流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ง •̀_•́)ง

6A的

网友:
加电容就好了

网友:
电流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