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防水结构疑问

楼主(2023-02-19):
联轴器与电机安装在一个圆筒形的壳体内部,联轴器前端连接一个刨削的部件,在水中刨削物体
想在联轴器前加一个防水的零件,目的就是防止在水中刨削时,水会进入到圆筒中,从而导致电机进水
一开始考虑在电机端面加个防水端盖和密封圈,但是发现这个密封件会增大与电机之间的摩擦,导致扭矩效率降低
所以现在考虑能否在联轴器前端加个防水零件,这个结构应该如何设计呢?谢谢指教!

网友:
感觉可以看一下主轴的中心出水是怎么设计的,看看有没有灵感

网友:
结构应该考虑怎么防水,而且不额外增加电机负载。

网友:
1、一般防水就是耐磨密封,这个或多或少都会增加负载的,只要有接触就有摩擦负载
2、如果需要完全没有负载增加,那就只能选择无接触样式负载,比如磁力传动之类的
3、看你这个结构类型,有点像小家电类型,从成本考虑比较建议用多重密封来做,用耐磨润滑的密封材料降低负载损耗比较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