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管材料软

楼主(2023-02-20):
我们公司是做钢管类轴承套圈的,原材料有点软,试了好几种刀具都达不到要求。  想问问论坛里有专门对付钢管过软的刀吗(密封槽和滚道)

网友A:
用比较锋利的无涂层刀具,再配合良好的润滑和冷却和适当的切削参数,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这么软的料很好加工的,第一次听说车轴承内外圈嫌弃料软不好加工的

网友:
材料软的话尽量选择刃口锋利的刀片,可以没有涂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比较锋利的无涂层刀具,再配合良好的润滑和冷却和适当的切削参数,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感谢回复,因为我们液压车床比较多。可能需要更多时间去测试刀具的兼容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因为我们液压车床比较多。可能需要更多时间去测试刀具的兼容性

不同的材料和工件,最好是使用不同的刀具。切削软材料,就要用锋利的刀具,每齿进给适当小一点。

网友(2023-04-06):
需要刀具+v 17362645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