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0一刀切5毫米

楼主(2023-02-20):
机床展见到国产850一刀挖5毫米,材料为碳钢,而且跑起来像飞一样。我很是疑惑,以前开大力铣也不敢这么玩啊。这样大的吃刀量和进给,直线导轨和滚珠丝杠里面的钢珠早就爆掉了。

网友:
现在加工中心都落寞到开粗了吗?

网友:
展示是他的事,用坏了是你的事

网友:
平时有人敢这样用?

网友:
看机器是硬轨还是线轨,硬轨随便搞,850配11KW主轴,硬轨,40丝杆,63刀,下刀5,转速300,进给120,随便搞,切削速度60米,进给0.1
现在不一样,都是线轨,虽然便宜,不说下5,下1都飞不动,

网友(点评):
硬轨精度啊

网友(点评):
你可能对机床有误解,硬轨精度比线轨一等 级,线轨优点是便宜,易于生产,硬轨缺点是贵,不易生产,对技术要求太高,

网友A:
你可能对机床有误解,正常 来说,线轨是由硬轨机床生产,根本定律,生产出的产品会比母机低一级精度,现在用线轨主要是线轨便宜,易于生产,对技术要求不高,但硬轨对技术要求太高了,从材料,到生产,到调试,都不是一般的小厂能达到的,所以现在硬轨少,高档货还是硬轨机多,硬轨机优点是精度高,刚性好,寿命长,切削力大,缺点就是太贵,同样850,线轨最低12,硬轨不低于21,同一家厂的机床,现在850硬轨机正规点的都过35W,35W以上的硬轨机都不行,实际上850硬轨,好点的都过80W,
硬轨机切削时稳定,震动小,对于小刀具比效友好,比如用6MM的刀铣60度的硬料,线轨几分钟刀尖就没有了,硬轨能稳定加工2小时,同样的加工量,硬轨机刀具损耗小。
你可能会说线轨跑得快,这太扯了,快慢,一是驱动电机功率,线轨还要考虑导轨珠子速度,比如导轨的珠子是4MM,哪60米/4/3.1*1000=4777转,就是说当工作台速度在60米时,导轨珠子转速4777转,这超太多了,但硬轨不怕,硬轨怕慢,不怕快,快了能形成油膜,
还有个磨损,硬轨机只要正规厂家,用20年不磨损,你能看到20年前的硬轨还在工作,但很难看到10以上的线轨还在工作的,
说到维修,硬轨维修要的是人工,材料300,人工3W,但线轨一样不好换,换了也难达到精度。
我现在厂里最老的硬轨15年,完好,导轨发亮,天天开粗,没毛病,同时期买的线轨,早卖废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对机床有误解,正常 来说,线轨是由硬轨机床生产,根本定律,生产出的产品会比母机低一级精度,现在 ...

兄台此言差矣,线轨是大势所趋。线轨高速低速都能跑,硬轨速度低爬行。硬轨需要良好的润滑,线轨则不需要。很多厂不生产硬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台此言差矣,线轨是大势所趋。线轨高速低速都能跑,硬轨速度低爬行。硬轨需要良好的润滑,线轨则不需要 ...

技术问题,国内能生产硬轨机床的厂家一个手数得过来,小厂没有一家能生产,缺技术,从材料到技工水平都缺,还有就是成本,一台硬轨加工中心的成本是一台线轨的2倍以上,哪怕是同一家公司同一型号机床,线轨比硬轨便宜太多,线轨找个学徒就能装,硬轨没有10年8年的功底真不行,关于高速和低速,硬轨都适用,良好润滑,现在都带自动润油,有些还一直喷油,不存在润滑问题,只是技术问题,要能生产硬轨的,都是大厂。单 从机器性能,比如空走速度,刚性,精度,耐 用性,硬轨都完胜,硬轨机吸震,抗震,精度高,运行平稳,耐用,切削效率高,一般机床的加工速度指,单 位时间的最大切削量,硬轨在切削量上完胜线轨,线轨不管怎么搞,这一点都不如硬轨。再说精度,因为线轨机导轨天生就比硬轨低一级,这是娘胎里带来的,所以不可能做到硬轨的精度。线轨机适合加工铝件。钢件不适合,特别是山东生产的20W以内的850,没法用。比如加工D2,同样型号850,有个孔直径60深80,硬轨机齿轮头机可以直接干,钻头钻到58,粗镗精镗, 精度高,线轨对于这样的孔怎么搞,不谈速度,就说精度,圆的同心度,真圆度,线轨没法弄。

我哪老硬轨机钻孔50以下随便钻,新买的线轨机,暴力钻最大能打40,机器翻 了一样,震动大,硬轨机打50,床身不会震。线轨机合金刀片很容易崩角,硬轨机用几天都没事,打同样的材料,参数几乎相同,这个差别很大。特别是铣硬料,比如DC53的模具钢,硬轨削铁如泥,线轨老崩刀口,这个区别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