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Solidworks的2个问题

楼主(2023-02-20):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我这点击零件时,,没法定位到零件上,只能定位到最高层的子装配体,这个该怎么设置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装配体内的零件,显示的是配合关系,特征要需要点击展开,怎么让特征直接显示呢

网友:
看楼下怎么讲~

网友(点评):
你害我期待地点进来......

网友A:
右键树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树显示

我悟了,谢谢大侠!

网友:
楼上的厉害,奖励大红花一朵,,,

网友:
我激动的点进来摸鱼,谁知道一条鱼都没有,全是水。

网友:
不知道你啥意思

楼主(2023-04-14):
引用 网友B:
咋弄的?

树显示里面有“查看特征”

网友:
你害我期待地点进来......

网友:
这个就是首先....然后...的问题

网友:
我以为是大型装配呢,这个是设计树问题,大型装配设置轻量化到还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