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的一端同时装一只角接触球轴承和一只深沟球轴承可以吗

楼主(2023-02-20):
轴的一端同时装一只角接触球轴承和一只深沟球轴承可以吗?安装方式有要求吗

网友:
可以 但是你么安装 想达到什么样的受力效果呢? 你要么就直接用深沟球轴承,要么就用一对角接触球轴承

网友:
角接触轴承最好是一对的装。
别问为什么,问了就是书上没例子

楼主:
|UCHIHASASUKE发表于 02-20 14:22角接触轴承最好是一对的装。

别问为什么,问了就是书上没例子
没合适的尺寸。

楼主:
|空空的空发表于 02-20 14:21可以 但是你么安装 想达到什么样的受力效果呢? 你要么就直接用深沟球轴承,要么就用一对角接触球轴承
是的,没合适的尺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没合适的尺寸。

没有合适的尺寸 那就该你的轴 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合适的尺寸 那就该你的轴 尺寸

归档零件,不想改,改得太多了,要动的零件也就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归档零件,不想改,改得太多了,要动的零件也就多了

加衬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