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接触支撑求助

楼主(2023-02-20):
各位大佬,我有个铜棒(直径40mm,长度10米)在钢管(内径62mm,长度10米)沿轴线运动,有什么结构能保证铜棒与钢管内壁不接触,又能保证它俩同心运动那。

网友:
铜棒加支撑架或者导向机构就可以包装轴向运动,不接触外壁了

网友:
往钢管里加衬套

网友:
这是什么奇葩的要求,长度这么长,还是铜的,移动范围多大也不清楚,搞什么呀...
这压根不是选用什么结构的问题吧,结构你自己不是都确定了。最多就是加几个陶瓷轴套,不过还需要看运动距离,做一下仿真看看应变情况吧。感觉这不是人想出来的东西

网友:
不就是滑动轴承么,加油膜层。就是不知道控制的住尺寸吗。

网友:
10米同心,很难唉

网友:
把钢管内部装满轴承,铜棒永远不会和钢管接触。

网友:
钢球是你不二选择了。

网友:
10米长,直线度很难保证,内部衬套加多了,运动容易卡死

网友A:
10米铜棒在10米钢管内怎么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米铜棒在10米钢管内怎么运动?

机构夹住钢管运动,中间铜棒不动

网友:
哪个人才提出来的要求?没提这个要求之前是怎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