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模型在soildworks中怎么拔模都不行,只能拔前后中间的位置,请大佬赐教一下问....

楼主(2023-02-21):
(图片)

网友:
完全不明白你想表达啥,既然怎么拔模都不行,前后中间的位置是咋拔出来的。是你自然语言表达有问题,还是额自然语言理解有问题?

网友:
这图一眼就看出来能拔模,不服你就接着发贴问。

网友:
圆角的原因吗?在圆角前拔模。

网友A:
拔模报错提示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模报错提示是什么?

已经可以啦,是因为圆角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