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紧固件的命名规则,真的不能再详细了

楼主(2023-02-21):
1、螺钉或螺栓的标记

a)名称:使用国标规定的规范名称,如:螺钉、螺栓、螺母、自攻螺钉、螺钉组合件、塑料螺钉等。

b)标准号:标注国标号、部标号或企标号(不写年号),如是我公司自行设计,则标注所属产品型号。

c)螺距:只适用于细牙螺纹,粗牙则省略。

d)材料:如用碳钢材料,则本部份省略,否则应注出,如Cu(铜)、C1(不锈钢。不锈钢材料代码详见GB3098.6,其中:奥氏体,A1、A2、A4;马氏体,C1、C3、C4;铁素体,F1。)

e)扳拧形式:如采用标准规定的扳拧形式,则省略,否则应注出,如复合槽。

f)表面处理:如是碳钢材料镀锌钝化,则省略,否则应注出,如Cu/Ni(铜镀镍)、Cu/Ni6b(铜镀亮镍,镍层厚6μm)、Cu/Sn(铜镀锡)、Cu/Sn(60)Pb(铜镀铅锡)、Fe/Ni6bCr0.3r(碳钢镀镍铬)、O(表面氧化)、不锈钢材料通常不需镀覆。如镀层符合ROHS指令,则标注在表面处理后并置于括号内。

注1:如紧固件的标记中未注明材料及表面处理,则表示紧固件的材料为碳钢镀锌钝化(即镀彩锌)。

注2:自攻螺钉有两种型式,C型和F型,C型是尖端面,F型是平端面。但自攻锁紧螺钉不分型。

注3:盘头和圆柱头的区别在于盘头的头部盘径稍大于圆柱头,但头部厚度稍薄于圆柱头。

注4:沉头和半沉头的区别是沉头的头部是平端面,半沉头的头部是弧形端面,沉头的头部厚度薄于半沉头。

注5:紧定螺钉和普通螺钉的区别是,普通螺钉的头部形状呈T型,而紧定螺钉没有T型头部。

注6:开槽表示头部为一字槽。复合槽,十字槽及一字槽可通用,但同批次产品应统一。

注7:对于不锈钢紧固件,鉴于我公司员工对其代码不熟悉,故可在材料代码后备注“不锈钢”,置于括号内。

注8: 螺钉和螺栓区别

螺钉:由头部和螺杆两部分构成,用在有预制螺纹的地方,不需和螺母配用。常用内扳拧,头部常有穴。

螺栓:由头部和螺杆两部分构成,需与螺母配用,用于紧固连接两带通孔的零件。外扳拧,常为六角头。

注9: 如选用符合XXXX企标的螺钉组合件,则标记分别为:螺钉组合件ZBY1(螺钉和圆平垫两组合)、ZBYA1(螺钉和圆平垫、圆弹垫三组合)、ZBF1(螺钉和方平垫两组合)、ZBFA1(螺钉和方平垫、方弹垫三组合)。

2、螺母的标记

a)名称:使用国标规定的规范名称,如:螺母。

b)标准号、螺距、材料及表面处理等的标识与螺钉的标注方法相同。

3、垫圈的标记

a)名称:国标规定平垫圈及弹簧垫圈的标准名称均为“垫圈”,但鉴于我公司实际情况,为避免混淆,特将平垫圈统一命名为“平垫”,弹簧垫圈统一命名为“弹垫”。

b)公称规格:指螺纹大径,如外螺纹M8的大径即是8。

c)标准号、材料及表面处理等的标识与螺钉的标注方法相同。

d)如弹垫的标记中未注明材料及表面处理,则表示其材料为65Mn,表面处理为表面氧化。

4、挡圈的标记

a)名称:统一命名为“挡圈”。公称规格:指轴径或孔径。标准号的标识与螺钉的标注方法相同。

b)挡圈的材料为65Mn,表面处理为表面氧化。

注10:另外,圆柱销是我公司制造模具时常用的紧固件,其标准号为GB/T119-86,标记示例:销GB/T119 A 6×40(表示公称直径——大端直径为φ6,公称长度为40,材料是碳钢,表面氧化处理,A型形状。)

注11:选用紧固件时,应首先从BOM清单现有的订货号中选择,并尽量选择常用的或库存量较多的紧固件。在确认现有BOM数据库中的所有件均不适用时,才允许新选。

注12:在BOM系统中,紧固件标记中的所有“×”号均用“*”号表示。

注13:当本规则规定的紧固件标记格式不能表述其全部要素时,允许在本命名格式尾部加后缀,并置于括号内,如(XX专用)、(本色)等。

网友:
据我所知这个表里好多标准已经有新版本了

网友:
挺好的,但是还是查机械手册好点,图,尺寸,标记方式都很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