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批量替换自定义属性

楼主(2023-02-21):
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将之前的旧零件的自定义属性模板替换掉

网友A:
我用的是最笨的,新模板放在文件夹内,老的删除。然后每个打开一遍。

网友B:
更多属性旁边那个可以更改你的属性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多属性旁边那个可以更改你的属性模板

这个单个零件可以,但是对于很多零件怎么操作可以批量替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最笨的,新模板放在文件夹内,老的删除。然后每个打开一遍。

一个一个零件替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凯元

谢谢,凯元具体哪个插件可以实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凯元具体哪个插件可以实现呢

你安装好凯元,SW命令栏就会有这个菜单,就是叫批量替换属性

网友(2023-06-08):
这工具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