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故障该如何判断?

楼主(2023-02-21):
首先应判断是机械还是电气的原因引起的?

方法是:接上电源,有不正常的声音存在,切断电源,不正常声音仍存在,则为机械故障;否则为电气方面故障。

01
机械故障引起的异音

农用电动机正常运行时机械噪声应该是细小的“沙沙”声,没有忽高忽低的变化,没有金属摩擦声,即是轴承正常运转的声音。常见的由机械故障引起的不正常声音有以下几种:

1)“咝咝”声是金属摩擦声?一般是轴承缺油干磨所造成的,应拆开轴承添加润滑脂。

2)“嘎吱嘎吱”声是轴承内滚柱的不规则运动产生的声音,它与轴承的间隙、润滑脂的状态有关。如果电动机只有这种声音而无其他不正常现象,而且在加润滑脂后这种声音立即消失,便不是故障,电动机仍可继续使用。

3)“唧里唧里”声是滚柱或滚珠运转时产生的声音,如无其它杂音,而且在加注润滑脂后声音明显减小或消失,一般不是故障,电动机可继续运行。

4)“咚咚”声有两种可能,一是电动机骤然启动、停止、反接制动等变速情况下,加速度力矩使转子铁心与轴的配合松动造成的。二是传动机构发出的声音,可能是连轴器或皮带轮与轴之间松动、键或键槽磨损所致。

5)“嚓嚓”声是电动机扫膛引起的噪声。

6)周期性的“啪啪”声是皮带接头处不平滑造成的。

02
电气故障引起的异音

1)粗壮的“嗡嗡”声,象牛嚎叫声主要是由于电流不平衡造成的,因为电流不平衡时会产生与负载有关的两倍电源频率的电磁噪声,是农用电动机烧毁的主要原因。遇到这种情况应立即停机,排除故障后再投入运行。

2)“嘶嘶”或“噼啪”放电声定子绕组轻微接触不良或漏电时产生轻微的“嘶嘶”放电声,严重时会发生“噼啪”放电声。

3)蚊叫声定子绕组端部捆扎不结实或浸漆不好,整个定子绕组末端未形成牢固的整体,个别导线在电磁力作用下抖动引起的。

4)起动、停车及负载变化时有金属撞击声一般是因为定转子铁芯松动造成的。

5)不规则的蛙叫铁芯内部有气隙或松动引起。

6)金属的抖动声定子端部铁芯片张开,张开的硅钢片振动发出金属抖动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