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铆接痕处理方法

楼主(2023-02-21):
钣金压铆六角螺柱,然后喷涂后,总会留有六角铆接痕。请教各位大佬,如何能消掉这个铆接痕?

网友:
喷前角磨机来一下

网友:
如果是桔纹,不细看的话看不到的;如果明显说明铆钉的底孔或者压力或者材质或者型号不对。

网友:
压铆后肯定有变形的,需要打磨下,可以适当去除变形。

网友:
参考汽车钣金,上腻子

网友A:
综上,一,压铆工艺中消除压痕;二,其他方法掩盖压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综上,一,压铆工艺中消除压痕;二,其他方法掩盖压痕

压铆工艺中冲压消痕——能不能说的具体点?我们试过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铆工艺中冲压消痕——能不能说的具体点?我们试过还是不行。

你们是怎么试的

楼主:
一、就压铆过程中尽量找平,还有其它工艺嘛?     二、铆接后喷涂前刮腻子,也不行,还有其它方法嘛,指导下。

网友:
采用半圆头螺栓,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