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机械振动自由度问题

楼主(2023-02-21):
最近准备看看机械振动的书,结果第一个问题就把我难住了,书上关于自由度问题是这样解释的,确定一个振动系统空间位置所需要的独立坐标的个数,称为振动系统的自由度。

拿图1.6-2来说,是不是A有一个自由度,B有一个自由度,所以振动系统就有两个自由度,不知道这样说对吗?请社友能不吝赐教。

网友:
正常一个物体在空间的自由度是6个,X/Y/Z三个方向的平移和绕这三轴的旋转。在一个方向上增加一个约束就会少一个自由度。振动后面就是简化模型,然后模态分析。

网友:
确定AB的位置需要两个独立的坐标,你看这句话。

楼主:
|鱼儿雷发表于 02-22 08:39确定AB的位置需要两个独立的坐标,你看这句话。
好的,各两个自由度,那就是一个平面限制转动,剩下两个平动自由度。

楼主:
|277741987发表于 02-22 07:55 本帖最后由 277741987 于 2023-2-22 07:57 编辑

 正常一个物体在空间的自由度是6个,X/Y/Z三个方向的平移和绕这三轴的旋转。在一个方向上增加一个约束就会少一个自由度。振动后面就是简化模型,然后模态分析。
好的,感谢。

网友:
这个课本有点抽象,这个例子举得是平面内,不考虑空间,所以一共只有三个自由度,下面的轮子和平面限制了转动,所以还剩下两个,这两个一个受弹簧弹力影响,一个受重力影响,你们课本又说只能沿直线平动,就说明不考虑重力方向,只认为有弹簧那个方向可以动,就只剩一个自由度了。

网友:
这本书叫啥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楼主:
张义民主编的《机械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