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根据工况计算出轴承和轴和壳体所需间隙量

楼主(2023-02-22):
不依靠经验公式,如何依靠设备使用的时候的载荷,转速,工况。温度,给出个合理的间隙和过盈量?

网友A:
参考轴承标准和机械设计手册推荐的要求就可以选择了

网友:
这个最好咨询轴承厂,其实我们国家原来有轴承专业,现在好像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轴承标准和机械设计手册推荐的要求就可以选择了

推荐值是依靠经验得到普遍结论的,对于其中和现实的差异部分无法修正,我想知道能不能通过计算校核得到一个符合我实际情况的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荐值是依靠经验得到普遍结论的,对于其中和现实的差异部分无法修正,我想知道能不能通过计算校核得到一 ...

这个需要想轴承厂家咨询了,估计每家的产品都会有差异,会给出不一致的参考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