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替换模型问题

楼主(2023-02-22):
一个已经出好工程图的模型,另存为后修改模型,工程图替换参考模型后打不开怎么办,好像改动太多就会这样。
或者有没有更优的办法修改已有的工程图

网友A:
打不开是怎么打不开?可以试试先打开工程图,再从工程图打开零件图,然后另存,再进行修改

网友B:
方法一:用solidwork explorer 替换工程图参考模型;
方法二:不要直接打开工程图,用solidwork顶部导航 文件→打开→找到需要替换的工程图→右下角参考→编辑参考文件位置→打开工程图→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一:用solidwork explorer 替换工程图参考模型;
方法二:不要直接打开工程图,用solidwork顶部导航  ...

方法一试过了,参考模型已经替换过的了,solidwork explore直接闪退,我感觉是和模型的特征删减比较多有关系,如果只是特征修改尺寸的话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不开是怎么打不开?可以试试先打开工程图,再从工程图打开零件图,然后另存,再进行修改

昨天用旧的零件和工程图复制一份改了名字,工程图也改了参考,打开工程图的同时修改了模型再保存,今天工程图又打不开了

网友C:
很多原因,可能是图纸独立不检索三维,如果是图直接消失就是两个三维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原因,可能是图纸独立不检索三维,如果是图直接消失就是两个三维不匹配,

有可能只保存了模型,工程图没保存到,工程图就对不上模型了,不过这情况也不是第一次了,都出现在直接用装配体出工程图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