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一个铸铁板的问题

楼主(2023-02-22):
请问现在有三块尺寸大小一样的铸铁板,大小都是400mm*400mm*10mm,三块铸铁板摞在一起相互挤压,挤压的力差不多15吨左右,会把铸铁板挤压碎掉吗,没用过铸铁平台,请教下大佬。

网友A:
只要平整,均匀受力就不会碎

网友:
一般铸铁的受压强度是200Mpa  大约一平方毫米 20公斤。400 mm * 400 mm * 20kg/mm^2 = 3200000 kg = 3200 T

网友(点评):
应该说是20kg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平整,均匀受力就不会碎

多谢大佬,我算下来铸铁板受压力差不多1MPa,那应该没问题,那用灰铸铁或者球墨铸铁都可以吧。

网友(点评):
1mpa 橡胶板都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佬,我算下来铸铁板受压力差不多1MPa,那应该没问题,那用灰铸铁或者球墨铸铁都可以吧。

嗯,只要平整,均匀受力,没有弯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只要平整,均匀受力,没有弯矩

这个和板厚有关系么。

网友(点评):
有点关系,太薄了拿不起来,也难加工

网友(点评):
一般不会做这么薄,这么大,来承受15吨的压力

网友A:
你最好把工况说清楚,估计你有误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把工况说清楚,估计你有误解了

就是一台压力机,压力机底座平台上我放一块400mm*40mm*10mm的板用螺钉固定柱,压力机下压的那个活动压台上也安装一个400mm*400mm*10mm的板,然后两个板子中间放一个不固定的400mm*400mm*10mm的板,活动压台带动上面的板下压,压在活动的板和底座上安装的板上,三个同样大小的板相互挤压,压力机下压的力差不多是15吨,我本来想用45号钢做这三个板的,供应商推荐用铸铁,铸铁没用过怕压碎,所以想咨询下大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一台压力机,压力机底座平台上我放一块400mm*40mm*10mm的板用螺钉固定柱,压力机下压的那个活动压台 ...

压力机原有平台是平整的,很厚的?这样做是要完成什么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机原有平台是平整的,很厚的?这样做是要完成什么工作?

实际上是为了压中间那个活动的400mm*400mm*10mm厚的板,如果用压力机原有的平台,不太方便拿中间的板,所以做一个带容纳手指缺口的过度底座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上是为了压中间那个活动的400mm*400mm*10mm厚的板,如果用压力机原有的平台,不太方便拿中间的板,所 ...

哦,那建议用钢板,好加工,也不易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那建议用钢板,好加工,也不易碎

好的,多谢大佬,如果大佬有时间,能否帮小弟解答一下,为什么10mm厚的铁板会不靠谱么,我内心下意识是觉得不靠谱的,但没办法用数据或者理论去解释出来,总觉得铁这种东西比钢脆,日常生活中除了井盖儿一般看到这种铸铁工作台也都30mm以上,但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网友A:
铸铁板可以是很脆的。承受弯矩能力很差,所以要厚一点,才不会碎。那个井盖也不是普通铸铁,通常会是白口铁,强度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铸铁板可以是很脆的。承受弯矩能力很差,所以要厚一点,才不会碎。那个井盖也不是普通铸铁,通常会是白口铁 ...

多谢大佬解答。

网友B:
自己算一下嘛,知道重量、受力面积了。
铸铁分很多种,查一下你用的铸铁屈服极限就知道会不会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算一下嘛,知道重量、受力面积了。
铸铁分很多种,查一下你用的铸铁屈服极限就知道会不会碎

多谢,算过了,理论来收承受15T压力绰绰有余,但不太理解厚度对承受压力的影响。

网友:
如果上下铸铁板的接触面不是很均匀,非全部接触,只是局部接触的话,会出现某处的接触点应力过高,此点就会出现应力过载,板越薄,抗挤压的应力强度就越低,铸铁板自然就会碎了。

网友:
理论的挤压基本不用考虑,金属理想拉压能力很强的。。要关注的应该是因为支撑,或者加载造成的弯曲模式的强度。。这些有时候一不小心就出现了,远大于理想的挤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