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是怎么加工出来的?什么材料?

楼主(2023-02-22):
谢谢了

网友:
粉末压出来的吗

网友:
铝合金?黄铜?铸造?

网友:
可能是压住铝合金,加硬质氧化

下次提问请大概说明一下材质或者密度,密度可以判定材质,材质确定了,加工工艺就比较好推测

网友(点评):
确实看着像铝合金硬质阳极

网友:
一开始我以为你说的红色的连衣裙,后来我才知道你指的是金色的LV

网友:
写着LV呢!,,,,,,开个玩笑,塑料,锌合金,铝,铜,铸铁,铸钢都有可能。

网友:
开局一张图,材料全靠猜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合金压铸
可能

网友:
压力铸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