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形橡胶密封圈变形分析动画问题

楼主(2023-02-22):
solidworks组装件异形橡胶密封圈变形分析动画如何制作?

网友A:
你得先知道橡胶圈是怎么变形的,你不会想让软件教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先知道橡胶圈是怎么变形的,你不会想让软件教你吧

看别人用solidworks simulation 插件就可以模对称O形圈压缩动画,不知道怎么弄的

网友:
加力,划网格,定约束,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