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是什么工艺

楼主(2023-02-22):
看到一个这样的部件,外壳是铝方管,里边是尼龙件,两者连接方式就是把外方管四角压了一个缺口进去卡住,麻烦问下这种是什么设备做的,手工能做吗

网友:
应该拿个液压钳之类的压一下就行了,没搞过,应该是有这种设备的

网友:
可以叫铆接

网友:
一锤子的事情,只不过没这么规整。这事我就干过,不过不是方管,是圆管

网友:
钣金工艺  切割好之后可以手动 用工具 压进去

网友:
榫卯结构

网友:
简易的冲压模压一下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