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钣金检具设计的困惑

楼主(2023-02-22):
第一次接触钣金零件的检具,产品尺寸图见附件,希望走过路过的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问题1:关于平面基准目标A(A1/A2/A3)的定位方式,怎么实现?

目前有一个想法(见下图);采用外力保证A1/A2与定位面接触,由于接触点较小,担心不稳定或者变形导致A3点接触出现问题。

问题2:有些形位公差参考基准为A/B-C/D,大侠对这个零件的定位有没有好的提议,开拓下思路。

网友:
你这钣金是冲压成型的吧,能展开吗

网友A:
不好搞,A1、A2的面朝上,A3面朝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搞,A1、A2的面朝上,A3面朝下

是的。定性的检测项要求都不是太高,就是这个定位,目前还是一头雾水。

网友B:
检具的设计目的是为了检测何处的尺寸?检测哪里/然后确定如何定位/剩下都是细枝末节。。如果是检测A1A2A3装配面的整体形位公差/平行水平孔位等等可以给A3面施加固定力辅以中间成型部分仿形或者外形做约束定位去检测A1A2面。如果是检测成型尺寸那么做仿形、把需要检测的点位做出来。。逻辑很简单啊;我现在要去检测这个冲压件做出来和图纸是不是吻合;那么我按照图纸做一个整体的检具----工件放上去--外形嗯对的--吧唧气缸动一下---嗯侧面的孔位也是对的---OK。。很麻烦而且不大合理?那么做两个检具就简单一些。检具上面避开那些不重要的尺寸多做点避空防止产品检测的时候碍事就完了

网友(点评):
这种件要求都不高的;成型部分打不到位是正常现象;要看验货的时候检测哪些尺寸;防止出现安装不上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具的设计目的是为了检测何处的尺寸?检测哪里/然后确定如何定位/剩下都是细枝末节。。如果是检测A1A2A3装 ...

首先,表示感谢,听您这一说,给了我不少信心。
1.不好意思,补充下检测尺寸,见图;
2.检测项里参考基准有|A|B-C|D,现在A基准是一个基准目标由A1/A2/A3组成。
3.A3是一条线,A1/A2接触面只有板厚1.5mm,且一个朝上,一个朝下。
4.现在不知道用检具怎么去定位A基准,没有基准后面的测量也就无从下手了。
5.检具估计不会用气缸。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表示感谢,听您这一说,给了我不少信心。
1.不好意思,补充下检测尺寸,见图;
2.检测 ...

模拟安装环境。和你开始思路差不多意思;A1A2先(卡入)检具侧面基准面;然后A3接触面贴合;此处当有一孔定位检测。。。。流程就是成品下放入检具--同时侧推一下卡入A1A2的检测位--然后弄个卡钳压住A3使贴合观察。成型部分要检测什么在中间部位做进去就行了。我们以前正常都是这样搞;如果是担心受力变形扭曲之类的问题;不用担心;产品放进检具又不是榔头怼进去;手摁一下这力道不算什么。

网友(点评):
现场检具检测冲压件;不是考虑怎么放进去(设计的放不进去或者太复杂除外;越简单越好);是去检测能不能放进去。就和通止规一样;通还是不通。就是产品行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安装环境。和你开始思路差不多意思;A1A2先(卡入)检具侧面基准面;然后A3接触面贴合;此处当有一孔 ...

感谢指导,产品定位与夹紧的基本思路基本有了。
关于具体检测特征,再请教一下:

1.1/2号公差尺寸;U型孔的位置度(带M),销钉最小尺寸为:MMC-位置度。最大尺寸是不是尺寸公差上限?

2.孔位置度的检测是不是要用台阶销检测(通止法,检测上下限)?如果这样销钉就要做成可以上下运动?

3.7/8号公差尺寸没有基准,是不是可以在装夹定位前,用卡规(通止法)或者游标卡尺单独检测/测量?

4.3/4,5/6轮廓度检测,在治具中间部做进去,是不是采用轮廓仿后,给一个避让空间,再用通止规检测轮廓度上下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产品定位与夹紧的基本思路基本有了。
关于具体检测特征,再请教一下:

1:腰孔位置8MM定位销钉放在中间位;因为腰孔正常是装配过孔;目的是为了观察组装的时候是否能装进去。
2:孔位置度的检测参照上面;大多数时候是不需要的;如果需要那么建议单独做一个检测所有孔位形位公差的检具;定位销固定;如果是曲面不能整体放进去拿出来那么可以做活动销钉。其实一般不这么搞;要求高的都会成型之后再冲孔;一般不会有问题
3:7/8建议给巡检或者在检具检测之前卡尺整一下
4:外形这个东西吗;包括孔位检测。。其实很少有件需要尺寸全检;除非要求很高很高。要求一般的;整体外形包括孔位你检具是要检出不合格品;那么如何去定义不合格品反正是最需要了解的。高要求必须全尺寸检测那么每个尺寸都要量;一般般比如类似你这种要看是自己公司后续组装还是产品卖出去给别人组装?和什么东西装在一起?然后别人过来验货是检测哪些尺寸?比如说是要和一个塑料件装在一起做内撑:一头卡住另一头锁螺丝;然后成型顶不到。那么你检具就要做一个卡住的位子然后放进去观察另一头的孔位还有外形是不是和装配件有干涉(这个就是铣个外型型腔模拟装配状态)。。。。这种检具就算是成品检测。
 现场的检具是为了快速检测不方便或者量起来比较麻烦的尺寸。简单粗暴直接最好/或者化简为繁看起来高大上其实效果一样只是为了多卖钱

网友(点评):
题外话:产品合格与否是品控说了算而不是生产说了算;检具做出去就是个复合量具。如果有类似的建议做差不多样子的;冲压工厂已经没什么好创新的;不出错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腰孔位置8MM定位销钉放在中间位;因为腰孔正常是装配过孔;目的是为了观察组装的时候是否能装进去。
2 ...

感谢您的指点。在我目前的认知上做了一个初步方案,见下图,还请指点一二。

有一个问题:
3/4轮廓度检测的截面长度怎么确定?

方便加个联系方式吗。QQ:446412971.

网友C:
,冒昧问一下这个位置度啥意思呀?以自己做基准,然后给个位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冒昧问一下这个位置度啥意思呀?以自己做基准,然后给个位置度?

还真没有注意这个尺寸。
CZ是ISO标准的组合公差带,含义是控制两个面的平面度和高低差。
我的理解:
A1与A2允许有0.2mm的平行高低误差。
A基准是由A1/A2/A3的基准组合,意思是不是这个基准是波动的,有0.2mm的平行高度误差。

网友:
直接上吧。一回生二回熟。机械人要有适合自己圈子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