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0公差的问题

楼主(2023-02-22):
第一个是表示小于等于92.07吗?  第二个是表示小于1.2不能正好等于1.2?

网友:
0≠0,要0的意义何在呢?

网友A:
公差指的是一个区间范围,第一个指的是尺寸在92.07-0.19到92.07之间都合格

网友:
机械设计还的学习一下。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最小92.07-0.19最大92.07+0之间的尺寸都是合格,1,2同理尺寸范围1.14~1.2

网友:
第二个是厚度的表示方法,正常都是T=?,此处厚度值加了公差而已。

网友:
这个按个件来说在这区间里都合格,按批量进货,一般尺寸值正态分布验收

网友:
....这种问题你还不如好好看书去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
只能偏小不能偏大

网友:
零前的加号干扰了你,其实没区别,零就是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差指的是一个区间范围,第一个指的是尺寸在92.07-0.19到92.07之间都合格

好像你们都没理解对我问的啥。。那我换种问法:比如第一个尺寸,0前面有没有加号是不是一个意思?   有加号表示92.07-0.19,没有加号也是表示92.07-0.19,是吗?

我从来没在0的前面写过加号或减号(入职半年),但这次一个美国的客户要求改,是为了规范?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你们都没理解对我问的啥。。那我换种问法:比如第一个尺寸,0前面有没有加号是不是一个意思?   有加 ...

一个意思

网友(2023-04-20):
0前面不用加加号吧

网友(点评):
有个加号影响到你的判断了吗???

网友B:
为了避免零碰零,导致装配问题的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避免零碰零,导致装配问题的标注。

不存在零碰零的问题。
那是一个轴,两端卡簧限位。 即使长度超几丝也装得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