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气缸

楼主(2023-02-23):
https://search.bilibili.com/all?vt=15181293&keyword=%E6%8D%A2%E8%BD%AE%E8%83%8E%E6%9C%BA%E5%99%A8%E4%BA%BA&from_source=webtop_search&spm_id_from=333.1007&search_source=5
再B站看了个换论坛机械手,请教下这个末端的加持机构用的是什么气缸或者液压缸
应该不是简单的气动夹钳
查了亚德客和SMC最大的都只有32缸径
感觉像是两个无杆气缸的组合
但是如果是两气缸的画这么让他们保持同步也是个问题!

网友:
平行式抓钳,气动

网友:
气动夹爪有类似的样子,也有可能是普通气缸加上一些结构实现

网友:
看看这个

网友(点评):
亚德客最大的才32缸径,对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