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带平垫螺栓机器人自动取放装置

楼主(2023-02-23):
螺栓配装好了平垫,已涂好胶,问如何设计抓取或者吸取装置,让它们一起

网友:
描述的时候是能省多少字就省多少字啊

网友:
意思是·,螺栓和平垫已经固定在一起了?然后你是想设计机构将它们抓取到另一个地方?用到机器人的话,你这带平垫螺栓,开始的时候是摆放整齐,还是散乱,机器人抓取后,是随便放个料框还是按要求摆放呢

网友:
具体要求不说明白没办法判断。螺栓和平垫固定好了,他们的位姿如何?每个拾取点之间的相对位置如何?精度怎样?拾取节拍多少?放置于何处?放置位姿有何要求?放置精度要求多少?

网友:
铁螺丝用电磁铁。不锈钢螺丝用圆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