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管机】预想着做一台自动切管机,求指点

楼主(2023-02-23):
主轴上装多个锯片- 比如4个锯片  类似木工多片锯钢管夹紧不动,锯片进刀;

请教大师傅们  这个是否可行;  了解下来好像没有切光管  采用这种形式的;

切长管的倒是有 多台单锯机 摆在一起

楼主:
审核通过了吗

网友A:
激光切管机不就满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切管机不就满足了

激光适合薄壁管;

肯定试过了;  不行

网友B:
无图无真相。

市面上的切管机多得很,搜索下抄抄自己用没问题。

网友C:
多大的管,壁厚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图无真相。

市面上的切管机多得很,搜索下抄抄自己用没问题。

装多个锯片 切管的几乎没有

网友(点评):
单锯片的增加锯片就好。因为我有帮助切管厂家设计过下料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大的管,壁厚多少?

27.6*3.1mm

楼主:
@awolfbee
求指点, 现有的事那种自动锯切机  类似张家港那块产的基本一样;
效率不太高;又夹伤厉害;

大佬,

网友(点评):
现在上料都全自动化,夹紧是油缸,没那么大损伤的,关键在于调整夹紧力,这个是可以设置的。

网友(点评):
调压阀调整夹紧力,差不多就行了,这么薄的管子,没多大力量,锯片微喷油。

网友(点评):
伺服电机带滚轮送料,精度还可以的。